[求助] 数字和模拟用的drc和lvs rule一样吗

楼主(2021-01-11):
拿着模拟的drc lvs rule 报了一堆cell内部的错,是不是数字后端用的rule不一样啊

楼主:
稍微顶一下

楼主:
就是数字后端的rule和PDK里的一样吗

网友A:
一般是一样的吧,是不是你pr的时候出问题了,可以把DRC问题贴出来看看

网友:
相同制程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一样的吧,是不是你pr的时候出问题了,可以把DRC问题贴出来看看

现在我拿模拟的drc rule跑数字库里标准单元库里的器件也是报一堆错,就很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拿模拟的drc rule跑数字库里标准单元库里的器件也是报一堆错,就很尴尬
...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现在大部分标准单元和衬底接触单元都是分开的,单独做的话,会有latch up问题
你是什么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现在大部分标准单元和衬底接触单元都是分开的,单独做的话,会有latch up问题
你是什 ...

这样啊,我用的tsmc 65n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