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如图,PLL SDM模型仿真与实际SDM逻辑波形差异巨大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11):
      我用数字那边提供的理想SDM的Matlab模型,生成了小数分频PLL所需的激励,代入到我模拟电路仿真,波形都是在想得到频率基础上,频率做小幅度的波动(±3Mhz左右),仿真了100us内,稳定后的波形,峰峰值最大8mhz。平均下来的频率也符合预期。
      后来数字那边做完了实际的SDM电路,用数字给的激励仿真,波形起伏非常大(P2P频率有23Mhz),看起来像是没有一个基准频率一样。
这种情况是数字设计的问题,还是我模拟这边满足不了需求?也不知道数字具体咋设计的,我这边不知道怎么判断了,模型和实际的数字电路差别会这么大吗?

上图是VCO的控制电压处的波形,
上图为PLL输出频率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SDM模型和 SDM code一个相同的输入,看它们的输出是否一致

大致找到原因了,一个问题是数字导出的波形格式不是hspice用的pwl形式,导致数据读取有错误,另一个是因为上边错了后我用的频率也和模拟部分的不一致,改了之后基本正常了。

网友A:
给SDM模型和 SDM code一个相同的输入,看它们的输出是否一致

网友B(2021-06-04):
请教一下“理想SDM的Matlab模型,生成了小数分频PLL所需的激励”这一步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楼主(2022-04-27):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理想SDM的Matlab模型,生成了小数分频PLL所需的激励”这一步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

将matlab的数据导出来,然后写个脚本,一个bit位一个文件写成pwl的形式,加到pll的counte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