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20多G的GSG pad,一般是按照什么规则来做啊?

楼主(2021-01-11):
pdk给了一个bonding pad的规则,可以用drc检查。倒是有比较详细的怎么从铝窗、顶层金属、次顶层往下接的说明,也说明了两个钝化层应该放多大,跟铝窗的关系。但我又不准备bonding后再测试。
还给了一个probe pad的指导,没有相应的drc检查。但这个指导写的很模糊,就画了上面两个钝化层。也没说怎么把顶层金属往下接,也没说钝化层和开的铝窗口的大小位置关系。

我是准备用GSG探针来做片上测试,不把高频信号bonding出来,这种情况下,请问一般是按照什么规则来做pad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