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20多G的GSG pad,一般是按照什么版图规则来做啊?

楼主(2021-01-11):
pdk给了一个bonding pad的规则,可以用drc检查。倒是有比较详细的怎么从铝窗ALPA、顶层金属、次顶层往下接的说明,也说明了两个钝化层应该放多大,跟铝窗的关系。但我又不准备bonding后再测试。
还给了一个probe pad的指导,没有相应的drc检查。但这个指导写的很模糊,就画了上面两个钝化层。也没说怎么把顶层金属往下接,也没说钝化层和开的铝窗口的大小位置关系。

我是准备用GSG探针来做片上测试,不把高频信号bonding出来,这种情况下,请问一般是按照什么规则来做pad啊?
多谢!

楼主:
下班前自顶一下。

网友A:
design_rule文件里写了,MD层用来开窗,就可以扎针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_rule文件里写了,MD层用来开窗,就可以扎针测试了

我这里没有啊,只有三种pad指导: bump pad,这个肯定不是;bonding pad、有比较详细的各层结构和drc规则,但我并不需要做bonding;probe pad,只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平面图,而且只有MD 和PA两层。但layer说明里说这两层是钝化层哎。钝化底下又怎么接alpa、和顶层金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_rule文件里写了,MD层用来开窗,就可以扎针测试了

下图是bonding pad的层结构,可以看到是让你把MD和PA绕在alpa周围。意思是当一个绝缘吗?这就比较奇怪了,如果我在bonding pad中用MD和PA作为绝缘,那么怎么又在probe pad里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开窗层呢?
而且pdk也没给从MD或者PA连接到alpa和顶层金属的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_rule文件里写了,MD层用来开窗,就可以扎针测试了

probe pad就给了呀一个简单的平面图,长这样:所以就不大懂如果你在bonding pad里把MD和PA视为绝缘的话,这里为什么又把它们当做开窗。而且怎么从这两层连接到ALPA和顶层金属呢。似乎via最高只有从顶层铜到ALPA的。

网友A:
smic的design rule写的有点难懂。你去再看看PA的定义。分两种,一种是和MD overlap的PA,这是开窗。第二种是没有和MD overlap的PA,这是用来做alpa到下层金属(看你的截图是叫TM)的过孔。
只讨论开窗,你看下你截的剖面图,MD和PA在开窗区不是金属,是钝化层,在开窗区是要被刻蚀掉的部分,所以你只在ALPA周围看到了MD和PA,不知道这样解释你理解不理解。
你只需要画一个alpa的pad,然后按照drc rule,在pad内侧画一个MD和一个PA的开窗就OK了。这样ALPA和TM就相当于是欧姆接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的design rule写的有点难懂。你去再看看PA的定义。分两种,一种是和MD overlap的PA,这是开窗。第二种 ...

您这个意思是不是MD和PA被我画在版图中的形状,其实在加工中是被抠掉的;抠完了正好就是一个能看到ALPA层的窗口是吧……

我手头上的design rule好像就写了MD和PA是钝化层,别的啥也没说。
另外画在版图中的形状,是做出来还是抠掉,不是被分为clear 还是dark 吗?layer说明里MD、PA、 和其他金属都是C,只有ALPA是D,这就又有点困惑了。

网友A:
MD只是用来作为开窗的,画上去的区域就是开窗区域。PA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的PA和MD overlap了,那会被识别成开窗,加工的时候也会被刻掉。但如果PA没有和MD overlap,加工的时候会被识别成通孔,用来连接ALPA和TM层的。所以你在剖面图上可以看到,在左右两侧没有开窗的部分,PA层连接了ALPA和TM,这些层次都可以做互连线。但在开窗区域,PA和MD都被刻蚀掉了。

网友A:
你做GSGPAD的时候,在满足drc规则以及扎针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把S PAD做小,减小寄生,G PAD做大一些,可以和芯片地充分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GSGPAD的时候,在满足drc规则以及扎针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把S PAD做小,减小寄生,G PAD做大一些,可以 ...

好的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工艺也没有提供栅格状的ground plane,所以想问问大家都是自己画ground plane吗?需不需要把ground plane也单独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只是用来作为开窗的,画上去的区域就是开窗区域。PA就不一样了,如果你的PA和MD overlap了,那会被识别成 ...

那您这个意思是PA应该大于MD?
这样才能保证PA 在开窗区之外的部分可以被识别为通孔,完成ALPA与顶层铜的连接?

我再看看drc 规则,好像有个bonding pad的识别层,不允许在这个识别层内有不与MD重叠的PA。那就只能让PA在识别层外再做ALPA和顶层铜的过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这个意思是PA应该大于MD?
这样才能保证PA 在开窗区之外的部分可以被识别为通孔,完成ALPA与顶层铜的 ...

PA和MD一样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工艺也没有提供栅格状的ground plane,所以想问问大家都是自己画ground p ...

ground plane自己画就好了。这就是个地平面,没什么好测的,无非是一些小的分布式寄生电阻和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和MD一样大小

抱歉再确认一下啊。
“smic的design rule写的有点难懂。你去再看看PA的定义。分两种,一种是和MD overlap的PA,这是开窗。第二种是没有和MD overlap的PA,这是用来做alpa到下层金属(看你的截图是叫TM)的过孔。”

您的意思不是说和MD重合的PA被识别为开窗么。那这部分已经跟MD重合的PA,还能被做成Alpa到顶层铜的过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再确认一下啊。
“smic的design rule写的有点难懂。你去再看看PA的定义。分两种,一种是和MD overlap ...

不能啊,你的互连线如果要从TM打过孔到ALPA,是需要拿PA当过孔的。这时候没有MD层,所以会被识别为过孔。
你的PAD上,是MD和PA重合的,这样会被识别成开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再确认一下啊。
“smic的design rule写的有点难懂。你去再看看PA的定义。分两种,一种是和MD overlap ...

你是担心没有过孔,ALPA的PAD和底层金属连接不了?你看看你的剖面图,在PAD部分,ALPA会下沉,直接和TM层欧姆接触,不需要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担心没有过孔,ALPA的PAD和底层金属连接不了?你看看你的剖面图,在PAD部分,ALPA会下沉,直接和TM层 ...

对的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如此,还是需要懂制程。

网友(2021-02-24):
哇,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B(2024-10-15):
引用 网友A:
你做GSGPAD的时候,在满足drc规则以及扎针需求的情况下尽可能把S PAD做小,减小寄生,G PAD做大一些,可以 ...

请问GSG PAD 和Probe PAD 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GSG PAD 和Probe PAD 是一个东西吗?

probe pad分很多种,DC probe, GSG, GSGSG等等
GSG只是其中一种,一般用于射频信号的probe 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