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B LSSP 的Port2怎么理解

楼主(2021-01-11):
最近在HB仿真LSSP ,Large Signal S-Parameter Measurement,参照《SpectreRF Workshop Power Amplifier Design Using SpectreRF MMSIM 15.1》LSSP教程,它的port2设置为10dBm,不知道是不是有啥原因,我尝试改变Port2的pout大小,对于仿真得到的S参数没有任何影响。
那么HB 仿真LSSP时,我们只设置pin的大小,那么认为在pin大信号情况下得到S11和S21。此时port2并没有设置大信号,是如何得到S12和S22的呢

网友A(2021-12-09):
顶,今天仿真这个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另外,PSP和LSSP的结果也不太对得上,不知道如何解释

网友:
经过研究,得到了一些结论。
在cadence中,LSSP仿真只能有一个激励源,即第一个选中的port。其他的port设置为sine type,不需要填能量(即使填了也无用)。LSSP仿真会自动计算出其他port的实际能量情况。

仔细观察仿真时的output log就能看出LSSP的仿真逻辑,见附件。仿真器首先给定port1的能量,然后计算s11和s21。同时计算出port2此时的能量是多少。然后,再给定port2的能量,计算s22和s1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顶,今天仿真这个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另外,PSP和LSSP的结果也不太对得上,不知道如何解释 ...

关于这个问题,经过讨论和验证后,得到的结论是:PSP/HBSP和LSSP本身就是不同的仿真。
因为和本帖的主题无关,具体的讨论过程以后我再专门发个帖子吧。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经过讨论和验证后,得到的结论是:PSP/HBSP和LSSP本身就是不同的仿真。
因为和本帖的主题 ...

大佬, 催更啊

网友B(2025-09-16):
直接看官方手册吧,LSSP就在Chap7里,怎么设置都写好了,相关的SP仿真对比搜手册也能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看官方手册吧,LSSP就在Chap7里,怎么设置都写好了,相关的SP仿真对比搜手册也能搜到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