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器件输出管脚可以设置OD类型吗

楼主(2021-01-11):
记得在Lattice的Diamond见过,Vivado中没找到
难道X家不支持?欢迎有经验的发言

网友A:
自己写个Tri-state的逻辑,然后自己的IP控制OE端。

SiliconTh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Tri-state的逻辑,然后自己的IP控制OE端。

SiliconThink

請問如何控制才能等效OD?

网友:
有odelay可以控制输出延迟,类似idelay.

网友:
assign out = intput ? 1'bz : 1'b0;

网友:
想一想你的inout信号是怎么实现的,就会明白的

网友:
iopad 的A端就是输出端tie0,oe为输出取反,当输出为0为,oe为1输出为0,当输出为1时,oe为0,依靠pullup输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