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运行routeDesign -globalDetail时自动退出

楼主(2021-01-11):
求助大佬们:
华宏130μm工艺,不想使用Li1层参与绕线,因此把工艺库lef文件中的type routing注释掉。
整个过程执行到post_cts都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在运行routeDesign -globalDetail命令后,innovus自动退出。
在不注释的情况下routeDesign -globalDetail可以正常运行。
求助大佬们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A:
不可以改lef。想禁用M1的绕线应该用setNanoRouteMod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改lef。想禁用M1的绕线应该用setNanoRouteMod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M2

您好,这个方法我也尝试了:
setNanoRouteMod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2
但是会出现error:
Invalid option value -routeBottomRoutingLayer 2. It is inconflict with already existing routed wires on layer 1.
The option must specify a layer equal to or below the bottom_most layer for existing routes.
但是我检查了版图,在route前并没有Li1(1) 层的出现,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如2#建议,不动LEF文件,在工具里想办法。
这个 li1 的方向是 vertical, 应该不是 MET1。 MET1 的方向是 horizontal。 li1 有没有可能是上面的层? 那样就很好办了。 建议看一下 Innovus 右下角的 layer, 看一下 li1 在哪里。

网友B:
查了一下,MASTERSLICE 是 non routing layer,通常代表 poly。 如果原来是 ROUTING,现在改成了 MASTERSLICE, 虽然 Innovus 不会用这个 layer 走线,但是否会与 LEF 里其他的 layer 造成冲突? 建议还是不要改动 L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MASTERSLICE 是 non routing layer,通常代表 poly。 如果原来是 ROUTING,现在改成了 MASTERSLI ...

谢谢您的回复,我昨天重新跑了一版,参考#2提供的方法,route可以进行,并且Li1不参与绕线。我之前出现的error问题可能是版图存在Li1层,我只是手工删除了,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工具出错。

关于修改lef这个问题,有朋友在innovus15.2的版本上,同样使用注释掉Li1的lef,能够进行route。
所以我目前也还没找到这个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

再次感谢!

网友(2023-06-13):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昨天重新跑了一版,参考#2提供的方法,route可以进行,并且Li1不参与绕线。我之前出现的 ...

你好,你现在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