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如何让innovus导出.v带电源pin

楼主(2021-01-11):
如题所示,小女子最近在做数字后端做一个数字模块,该模块在交于其他同事和模拟部分一起操作。
其他同事要求给予的版图以及原理图带电源VDD以及VSS的电源pin。请问该如何操作?我正常产生的电源为全局变量没有这个pin

网友A:
1. 确认逻辑上有VDD/VSS (在init阶段指定了power_net和ground_net)
2. 确认做了逻辑的连接(globalNetConnect)
3. 确认做了物理的连接(有VDD/VSS的physical pin,用于导gds的text)
4. saveNetlist加上-includePower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确认逻辑上有VDD/VSS (在init阶段指定了power_net和ground_net)
2. 确认做了逻辑的连接(globalNetConn ...

谢谢,非常感谢~亲测有效~我少了第四步

网友(2021-04-08):
引用 网友A:
1. 确认逻辑上有VDD/VSS (在init阶段指定了power_net和ground_net)
2. 确认做了逻辑的连接(globalNetConn ...

试了一下,用includePowerGround选项导出的netlist里面会自己定义许多只含电源地的module(这些module大概都是标准单元),把这部分删掉再导入到virtuoso中就好像没有问题了,请问一下是这样处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确认逻辑上有VDD/VSS (在init阶段指定了power_net和ground_net)
2. 确认做了逻辑的连接(globalNetConn ...

或者说我是没有做第三步?请问一下第三步应该怎么确认呢?

网友(2021-06-07):
引用 网友A:
1. 确认逻辑上有VDD/VSS (在init阶段指定了power_net和ground_net)
2. 确认做了逻辑的连接(globalNetConn ...

怎么做物理的连接 ,指令是什么, 我的gds版图上好像没有连上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A:
1. 确认逻辑上有VDD/VSS (在init阶段指定了power_net和ground_net)
2. 确认做了逻辑的连接(globalNetConn ...

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可不可以加个好友

网友(2023-09-14):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亲测有效~我少了第四步

请问物理连接是指什么,iopad吗

网友(2025-03-11):
前辈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