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求助

楼主(2021-01-11):
网表、电路和版图里都是4u,但LVS跑出来是10u了,小模块跑LVS正确的但到了顶层就出错。有三个相同的这个顶层,网表一样,另外两个也是LVS没问题,一到这个就出错。

网友:
仔细检查XIO/MM4和XIO/XIO/XI2/MM8这两个器件的实际连接关系,你第一个property总面积差了400,再结合第二个property值,可能就是有个别器件的连接关系练错了。

网友:
另存电路和版图,取名为test,重新跑一下试试!有可能是别的电路干扰到了!

网友:
1.可能你有线搭到这个模块了,net没报出来,仔细检查一下那边的线
2.有可能是某个layer层覆盖了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