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关于diff pdiff ndiff

楼主(2021-01-11):
请问一下,关于Diff Pdiff Ndiff的区别,Diff mask5  Pdiff nidff mask0,我想把p+区放到有源区内部为啥不可行

网友:
不知道这工艺,从名字看应该是要把有源区放在P+区内部而不是相反。

网友(2021-02-22):
这仨没区别。。数字pr的时候会分出p/ndiff吧 模拟做的时候没见过p/n di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