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hdlLib中的opamp设计积分器求助

楼主(2021-01-11):
hello,
因为设计需要我想用ahdlLib中的opamp模型设计一个积分器,然后扫描一些放大器的参数比如fT, gain,offset这些来看看自己的系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稳定运行,然后基于这些参数去用MOS管搭出来一个实际的opamp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我进来的电流在反相输入端有个积累的过程,导致反相输入端的电压逐渐升高,结果是积分的电流越来越小,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让反相输入端和正相输入端虚短。谢谢大家

楼主:
电路截图部分有些丑陋哈。。
我的理解是因为模型里面设置里rin这个参数,一般来说输入电阻很大到兆欧量级,然后模型是直接让进去的电流乘以这个输入电阻得到输入端的电压,电流很小但乘上这个电阻后,得到的电压值就很可观了,导致反相输入端电压逐渐升高。我想是不是这个模型并不适合用来搭建积分器。。。

楼主:
oops,提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和同事交流完了有些收获,自己再琢磨一下

网友A(2023-06-27):
请问楼主有什么结论吗?最近刚好想用这个例子仿积分器,但是结果一直不对,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
qq2287980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什么结论吗?最近刚好想用这个例子仿积分器,但是结果一直不对,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
qq2287980 ...

好的啊,具体你是碰到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啊,具体你是碰到了什么问题啊

yksky8,早上好,感谢你的回复:

我想用理想运放仿真一下积分器,主要是想看一下运放的带宽对积分结果有没有影响,我分别找了库里面的diffamp和opamp测试,但是diffamp只能设置增益,opamp可以设置带宽(但是结果不正确),opamp怎么设置好像都不能达到正确的输出,这里的输出应该是电流*积分时间/电容,电流500n,积分时间500n,电容800f,算出来应该是312.5mv的输出,opamp只能达到176mv,(增益大一点可以到250mv)的输出,就停了,我这里增益给1e6。

问题:
1.为什么opamp的输出和计算结果有出入?
2.如果想仿真带宽和结果的关系是只要改gbw吗?还是如何设置?

下面是一张原理图,一张参数设置,一张仿真图。

谢谢yksky8的回复,如果方便,想加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沟通,万分感谢!
qq:228798078

原理图

原理图

opamp的设置

opamp的设置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补充:

除了上面两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关于积分器的输出幅值,为什么是50mV和-262.5mv
还有下面的838和661mv的结果我也不清楚是从哪里算出来的,opamp的vref我给的0.9,不应该是在0.9左右上下波动吗?

网友B(2025-03-11):
引用 网友A:
yksky8,早上好,感谢你的回复:

我想用理想运放仿真一下积分器,主要是想看一下运放的带宽对积分结果 ...

你好,请教一下ibias vsoft iiin_max,这几个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C(2025-04-18):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ibias vsoft iiin_max,这几个指的什么意思?

ibias是输入电流一般很小pA量级,vsoft是限制输出摆幅,Vout=VDD-vsoft,iin_max是最大输出电流,与驱动能力相关。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ibias是输入电流一般很小pA量级,vsoft是限制输出摆幅,Vout=VDD-vsoft,iin_max是最大输出电流,与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