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输入/基准共模设置问题

楼主(2021-01-11):
求教各位有经验的大佬:
     Sigma-Delta ADC设计的时候,需要特别把输入共模和基准的共模点设置在ADC共模上吗?(也就是调制器中积分器,运放的共模)
     比如:基准是1.2V ADC共模是2.5V 需要把基准Vrefp和Vrefn分别设置为(2.5+0.6)V和(2.5-0.6)V ? 还是说基准直接输入(调制器接Vref 和GND)?
     我简单分析和仿真直接接1.2V都没问题,但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给运放和调制器增加负担,不知道业界一般怎么做?

求各位大佬赐教
感谢

网友A:
Input, DAC Feedback, Integrator input/output,共模都是可以分开给的
5V的电源,参考只有1.2V,这个设计动态范围似乎有些小啊,有什么其他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DAC Feedback, Integrator input/output,共模都是可以分开给的
5V的电源,参考只有1.2V,这个设计 ...

设计的是基准大小可以配置,低压1.2V高压翻一倍。现在我设计改成积分器基准的输入在积分相和采样相分别在正负基准切换了,也相当于给基准加了一个共模值? 大佬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是基准大小可以配置,低压1.2V高压翻一倍。现在我设计改成积分器基准的输入在积分相和采样相分别在 ...

不是大佬,纯属交流~积分项和采样项均要采基准,double sampling对吧
共模也可自建立,比如采样时PN端下极板短在一起,这种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佬,纯属交流~积分项和采样项均要采基准,double sampling对吧
共模也可自建立,比如采样时PN端下 ...

双采样还需要特别设置共模吗? 我分析了一下双采样下积分器稳定后相当于电容左右极板两个不同的共模,左极板(VREP+VREFN)/2,右极板VCM,不知道这样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采样还需要特别设置共模吗? 我分析了一下双采样下积分器稳定后相当于电容左右极板两个不同的共模,左 ...

是这样的,但我更喜欢称右极板共模为运放输入共模,在你的设计里就是vcm,可以根据设计需要设置不同值的
左极板的话,如果是input支路,双采样在采样相和积分项都接了信号,自然不需要设置共模,共模就是input+和input-确定
feedback支路与input支路一样
如果是单采样,那么总有一个phase需要给输入共模,也就是你说的左极板共模。给共模的方式也不一定真需要一个准确值,可以通过PN端短接方式自适应
总之,各处共模均可分别设置,设置方式也具备多样性

网友B:
输入采样端没有共模概念,积分一个相对电压而已,积分器OP才有共模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采样端没有共模概念,积分一个相对电压而已,积分器OP才有共模说法。 ...

哦哦也是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但我更喜欢称右极板共模为运放输入共模,在你的设计里就是vcm,可以根据设计需要设置不同值的
...

这下完全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22-07-01):
引用 楼主:
这下完全明白了 谢谢

我也想知道 放大器的输入共模 参考电压共模跟输入信号共模之间关系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A:
Input, DAC Feedback, Integrator input/output,共模都是可以分开给的
5V的电源,参考只有1.2V,这个设计 ...

您好 我想问一下,5v电压 ,基准大概设置多少合适呢?2.5V?  设置太高的话可以吗?比如3V?。因为我看有个电路是把单端模式下VREF设置为2.5,差分模式为0.3V,因为输入范围不能大于vref,那么对于测量精度来说,VREF的大小有要求吗?  是越接近输入越好还是越大越好?

网友(2025-03-26):
那么这种基准的共模,积分器输入共模,积分器输出共模都不同的情况下,用SDtoolbox怎么建模呢,因为SDtoolbox里面的电源电压,参考电压,积分器输出摆幅都规定为共模为0V的±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