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warning:XDB Database not available: No comparison was made

楼主(2021-01-11):
求助,跑LVS出现提示 warning:XDB Database not available: No comparison was made,无法查看具体的比较结果,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该打label的打label,尤其是电源和地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打label的打label,尤其是电源和地

谢谢!

网友B(2022-11-03):
calibre LVS options 里面Gate Recognition里面的Recognize all gates 或者Turn off选项轮流勾选下试试。

网友C(2023-07-21):
引用 网友B:
calibre LVS options 里面Gate Recognition里面的Recognize all gates 或者Turn off选项轮流勾选下试试。 ...

这个开了以后其他版图有的lvs跑不了了啊  尤其是带逻辑门 与非啥的 输入接的和电路图不一致就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了以后其他版图有的lvs跑不了了啊  尤其是带逻辑门 与非啥的 输入接的和电路图不一致就报错

LVS过不了的就不开, 一般情况下 与非门啥的, 电路怎么接, 版图就怎么画, 不会去调换 两个输入A , B 的.

网友D:
我这边也遇到这种问题,确实是地忘打label产生的错,二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S过不了的就不开, 一般情况下 与非门啥的, 电路怎么接, 版图就怎么画, 不会去调换 两个输入A , B 的.
...

哦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2023-10-07):
2楼正解,打电源地标签就可以比较了

网友(2024-03-13):
学到了,感谢!也有可能是原理图的net没打电源和地的label

网友E(2024-12-01):
引用 网友B:
calibre LVS options 里面Gate Recognition里面的Recognize all gates 或者Turn off选项轮流勾选下试试。 ...

谢谢前辈!我是该有的label都有,但还是报这条了,按照你说的把这个turn off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前辈!我是该有的label都有,但还是报这条了,按照你说的把这个turn off掉就可以了
...

这说明版图中,逻辑单元比如与非门,两个输入接反了. 虽然电路上两个输入接反了,没啥影响.

网友(2025-04-04):
引用 网友A:
该打label的打label,尤其是电源和地

咋打lable 新手不太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也遇到这种问题,确实是地忘打label产生的错,二楼正解

我打了lable还是报错这个呀 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打label的打label,尤其是电源和地

我打了lable为啥还是这个错误呀 求解

网友:
请问我在版图电源地等都打了lable还是报错这样,lable层text和metal1 pin都试了一遍,原理图没有找到lable只有name咋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libre LVS options 里面Gate Recognition里面的Recognize all gates 或者Turn off选项轮流勾选下试试。 ...

试了一遍 还是这个错误

网友F(2025-06-18):
calibre LVS options 里面LVS Report Option 不勾选。

网友(2025-11-06):
引用 网友F:
calibre LVS options 里面LVS Report Option 不勾选。

这个是什么原理,不会是掩耳盗铃的做法吧

网友:
做完后好像每个lable都需要接到metal上,并且这个metal不能是过孔,过孔上的metal小于metal规则就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