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buffer的驱动问题

楼主(2021-01-11):
想请教一下大家:1.为什么反相器能够增强驱动能力?
2.由运放构成的单位增益缓冲器(buffer),为什么能够提高驱动能力?指的是驱动哪类负载?驱动阻性和容性负载各怎么解释?
3.有的模块需要前级提供大电流,指的是交流电流吧?针对的是阻性负载吗?这个能够详细解释一下吗?
谢谢大家

网友:
1.那种增强驱动的反向器,你去看看管子的尺寸和数量,就知道了,都是用了较大的W/L
2.运放来做buffer,不是都可以增强驱动的。像那种普通的五管就很一般,如果驱动阻性负载,就是需要提供持续的静态电流,运放的设计是需要考虑的,一般需要两级;如果驱动容性负载,那么就要考虑瞬时充放电的问题,提高压摆率。
3.需要前级提供大电流,这个要详细解释至少还是详细说明一下怎样的功能模块,前级大电流的类型也不少。

网友:
it can adjust driving at output s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