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同时安装与配置两个版本的virtuoso

楼主(2021-01-12):
目前已经安装了IC618,但是现在需要再安装一个ICADV181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版本共存的问题了,想问一下大家,安装好ICADV后,怎么修改cshrc文件里的配置,来实现这两个版本的共存和使用呢?

网友A:
这俩东西一个是基本版,一个是增强版啊?用一个就可以了啊?如果两个都在,那就写两个path的变量,用哪个source哪个。这俩多数文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安装module-environment,设置环境变量,用哪个时,就module load哪个,进行切换

网友C:
可以共存,在bashrc或者cshrc里面只export一个版本的PATH,其他注释掉,需要切换的时候改一下,或者干脆做成几个不同的bashrc,用哪个source哪个即可。我们服务器上617,618,ADVM181,201就是共存的。

网友:
弄个别名,两个版本就可以在一个rc共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装module-environment,设置环境变量,用哪个时,就module load哪个,进行切换 ...

请问这一步可以描述的具体一点吗?我不太懂这个,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东西一个是基本版,一个是增强版啊?用一个就可以了啊?如果两个都在,那就写两个path的变量,用哪个so ...

我记得ICADV是给先进工艺的版本吧,比如FINFET,所以才想着用这个的哈,好像IC618也支持SADP这种着色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共存,在bashrc或者cshrc里面只export一个版本的PATH,其他注释掉,需要切换的时候改一下,或者干脆做 ...

我试着copy出来一份.cshrc,就是改了一下CDSHOME,结果启动的还是IC618,可能是我rc_local设置了开机自动source旧的cshrc了。如果不重启直接source另外一个cshrc的话,好像之前source的还是生效的,所以还是直接启动的6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copy出来一份.cshrc,就是改了一下CDSHOME,结果启动的还是IC618,可能是我rc_local设置了开机自动s ...

还是建议不要把配置写进.cshrc,每个版本单独写一个,用哪个source哪个比较好,否则被.cshrc污染的PATH很难改回来,再怎么source都没用了。

网友(2021-05-12):
alias vir="virtuoso -64"
alias l616="source /home/aaaa/IC616.bashrc"
#cadence
alias lmli="/eda/cadence/IC5141/tools/bin/lmgrd -c /eda/cadence/license/license.dat >> ic5141.log"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AUTO_32BIT=ALL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LIC_FILE=/eda/cadence/license/6151license.datMMSIM/license.dat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IC616"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IC618"
export PATH="$CDS_RO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IC616/oa_v22.43.040"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IC618/oa_v22.60.007"
#export PATH="$OA_HOME/bin:"$PATH
上面这些是一个bashrc文件部分内容,然后将下面的存为IC616.bashrc

#cadence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IC616"
export PATH="$CDS_ROOT/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40_gcc44x
export OA_HOME="/eda/cadence/IC616/oa_v22.43.040"
#export PATH="$OA_HOME/bin:"$PATH

然后在命令窗口输入l616即切换到IC616的环境,不输入l616就是默认是618的环境,其他版本类似

网友(2022-04-26):
问下大佬,能否share 下ICADV18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