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如何得到两个图形相交部分的坐标?

楼主(2021-01-12):
用dbGetlayerand的话会生成一个新的layer,可以不生成直接得到么?

网友A:
生成新的layer得到bbox,然后再删除不行吗?这样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新的layer得到bbox,然后再删除不行吗?这样最简单

查了半天貌似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