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此电路中差分级的自给偏压设计有什么弊端?

楼主(2021-01-12):
最近想设计一个低功耗轨到轨AB类buffer,参考书中看到了这个电路,此电路将尾电流管栅极直接连到电流镜栅极,请教这样的偏置设计会对整个电路产生哪些不利影响?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提供个思路,楼主可以分析一下尾电流源的输出阻抗R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个思路,楼主可以分析一下尾电流源的输出阻抗Rout

谢谢提醒!

网友B:
没有参考,工作状态会随工艺角偏移得很厉害。
我觉得这当个比较器还行,当buffer是不是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参考,工作状态会随工艺角偏移得很厉害。
我觉得这当个比较器还行,当buffer是不是玄 ...

确实,我尝试仿真了一下,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7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