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dep管做密勒电容时工作在什么区域?

楼主(2021-01-12):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下图中标红的mndep管这样接是做电容吗?它如果做米勒电容的话应该工作在什么区域?做dc仿真的时候,这个管子总是关断的,第三级的pmos管处于线性区,这正常吗?如果要让它处于饱和区,是要加大电流镜的电流吗?第三级的nmos管为什么要接到第一级的输出端呢?像这种三级运放,这样做米勒补偿可以吗?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不需要做米勒补偿吗?图2是ac仿真的结果,这里忽略了mndep管处于关断状态,第三级pmos管处于线性区。另外还想问一下,这个运放做带隙输出的缓冲器的时候,运放的负端接输出时,mos管(除了使能端的mos管)不全是处于饱和区,是什么原因呢?要怎样能使电路正常工作呢?

网友A:
如果dep管处于关断态,那么电容基本全在Cgb上,然而b端是接地的。这种情况不推荐使用MOS电容,除非能让dep管形成沟道,并且b端可以和ds接在一起。

网友:
isolation bulk, and connect to d and s

楼主(2021-10-09):
引用 网友A:
如果dep管处于关断态,那么电容基本全在Cgb上,然而b端是接地的。这种情况不推荐使用MOS电容,除非能让dep ...

谢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