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中LVS option选择

楼主(2021-01-12):
在SMIC LVS工艺文件中有
#DEFINE BACK_ANNOTATION_FLOW的选择项
1:extrview flow, LVS will reserve some extra parameters for back_annotation.
2: netlist fiow, lVS will not reserve the back_annotation paramerters.
麻烦大神们给解释下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应该选择哪个选项?

网友:
看起来第一个是给后仿真提参数反标用的。正常跑LVS提netlist用第二个。

楼主:
是不是跑PEX时需要选extrview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