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SA算法密钥长度的选择

楼主(2021-01-12):
        RSA算法密钥长度的选取直接关系到加解密、签名验签的安全强度和运算速度。密钥的长度实际上是指公钥模N的长度(以Bit为单位),理论上来讲N越大,安全强度越高,算法运算速度越慢。因此,RSA算法密钥长度要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来选取,以求在安全性和运算性能之间取得平衡例如:有些产品的应用场景要求RSA加解密必须具有很高的实时性,比如公交刷卡机。如果RSA运算时间过长会导致刷卡交易整体时间延长,用户刷卡体验变差,上下车客流速度变慢,因此这种应用场景不适合选取过高的公钥模长。有些PC端产品依托于强大CPU性能,不需要过多考虑RSA运算速度,还有些终端产品,虽然MCU运算性能偏弱,但是增加了一颗带有协处理器的加密芯片来协助MCU完成运算,这样就能很好的实现运算加速,因此不需要过多担心速度问题,可以选取较高的公钥模长来提升系统安全强度。总体来说,现在市场上RSA公钥长度应用较多的是10242048位,简称RSA1204算法和RSA2048算法

RSA几个特性如下:
1密钥长度增长一倍,公钥操作所需时间增加约4倍,私钥操作所需时间增加约8倍,公私钥生成时间约增长16倍。
2 一次能加密的密文长度与公钥长度成正比,如RSA1024,一次能加密的内容长度为 1024/8  = 128byte包含填充字节。所以非对称加密一般都用于加密对称加密算法的密钥,而不是直接加密内容。
3 加密后密文的长度为公钥的长度,公钥长度为1024Bit(128Byte),最后生成的密文固定为 1024Bit(128Byte)。

网友:
学习了,RSA的加密速度还得依托于CPU的性能,如果性能好,密钥长度就可以选择位数多一些的。

网友:
楼主的文章对于我这这种小白来说通俗易懂,涨知识了

网友:
这样用带有协处理器的加密芯片运算RSA,提升安全强度还实现运算加速,倒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是不是RSA长度越长越好?越安全呢?

网友:
不同行业中如何选择1024和2048呢?比如我是想做个产品中的数据加密,能否用到RSA这种呢?

网友:
现在是不是也有用RSA4096的了,1024位用的都比较少了

网友A:
加密数据超过128字节,或者不足128可以加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数据超过128字节,或者不足128可以加密吗?

看你用的是多少位的RSA了,明文长度需等于公钥长度,不足需要填充,超了不行。

楼主:
rsa算法密钥长度那就看公钥模长呗

网友:
密钥越长,加密时间肯定就越长,那么选择一个合适的长度就很重要了

网友:
这时间是以4的倍数增长吗

网友:
楼主帮忙推荐一款这种支持较高安全等级加密算法的芯片

网友:
凌科LKT4305-GM,LCS4110都不错,大家也可以去官网上看下型号详情

网友:
看来要使用RSA算法的话,还是要选择具有RSA协处理器的安全芯片。

网友:
看来加密芯片还是需要有较高的技术才能保证安全啊

网友:
凌科芯安RSA加密算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