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把verilog综合出带电源和GND引脚的网表?

楼主(2021-01-12):
有一个小的逻辑模块是用verilog写的,想把这个verilog模块转换成schematic,跟其他的模拟电路一起仿真,现在已经dc,并且将网表转换成了schematic,但是现在转换的schematic里没有电源和地的引脚,里面标准单元的电源和地都没接,请问怎么添加电源和地呢?

网友A:
通常到PR 才会添加PG netlist,如果要加,DC工具应该也是可以,upf 之类。实在不行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到PR 才会添加PG netlist,如果要加,DC工具应该也是可以,upf 之类。实在不行手动。 ...

现在做过PR了,但是PR之后要跟模拟的一起仿的话就要到后仿了,DC的UPF是什么。。请问有相关的教程之类的吗。。我是做模拟的,数字的只是本科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一点,知道的很少。。

网友:
自己写好upf代码脚本,然后dc里load_upf脚本
比如一些重要命令如下:
set_scope
create_power_domain
create_supply_net
create_supply_port
connect_supply_net
set_domain_supply_net

网友B:
反了,数模混仿应该基于数字平台,然后将模拟ip的spice网表include进去。
数字没必要跑spice,小模块还行,大模块跑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数模混仿应该基于数字平台,然后将模拟ip的spice网表include进去。
数字没必要跑spice,小模块还行, ...

是很小的模块,主要电路是模拟的,只有一个小的逻辑模块是数字的

网友:
dc 里边写出Netlist的时候,Cmd:write 有一个选项-pg,试试看。

网友(2023-04-04):
需要upf才能写出PG netlist

网友C(2024-12-24):
2024年,没找到相应的答案,请问前辈们有解决方案了吗?
我也是用verilog写了一个小模块,然后要用模拟仿,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添加电源、地约束呢。如果只是在里面加一个input口,好像没有逻辑约束条件。。

网友D(2025-06-23):
引用 网友C:
2024年,没找到相应的答案,请问前辈们有解决方案了吗?
我也是用verilog写了一个小模块,然后要用模拟仿, ...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解决了吗

25年有答案了hhh
就是用verilog的规则写一个东西,标记好input、output以及inout口,然后编译出相应的symbol
之后再仿真器中用这个symbol,使用ams仿真,把写的.v文件load到你的仿真环境中就行了

网友:
我用前面一个前辈的upf方式也可以生成
# simple.upf
create_power_domain PD_TOP -include_scope

create_supply_port VDD -domain PD_TOP
create_supply_port VSS -domain PD_TOP
create_supply_net VDD -domain PD_TOP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PD_TOP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 VDD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PD_TOP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

set_voltage 1.0 -object_list VDD #load upf后添加
set_voltage 0.0 -object_list VSS #load upf后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