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ocked by CLKI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12):
Startpoint: u_cortexa7noram/u_ca7clk/u_ca7cell_sync3/r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IN)
  Endpoint: u_cortexa7noram/u_ca7biu/u_read_data_buffers/icu_read_cacheable_reg (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ocked by CLKIN)

网友:
就字面的意思。。
reset removal 就是当reset remove时和clock rising edge 的 timing,有点像hold check

网友:
时钟上升边沿时移除异步信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