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锁定时稳态相位误差如何产生?怎么消除或减少?

楼主(2021-01-12):
     做锁相环前仿时发现,锁定时一直存在一个相位误差,但我看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上讲稳态相位误差只有用PD时才会出现,如果用的是PFD锁定时相位差应为0。          我猜测是不是由于PFD复位时,电荷泵up和dn同时打开然后充放电电流有个失配导致的电荷泵向外输出了净电流?求大家指教!

楼主:
我看了下我电荷泵的静态失配电流,发现在锁定电压(约324mV)确实充电电流要大于放电电流1.3uA左右,所以我的猜测是不是应该成立?锁定时DN的脉冲宽度需要稍微大于UP的脉冲宽度去抵消这个失配电流?

楼主:
这是我的电荷泵静态失配电流

楼主:
又分析了下,好像这种更合理:锁定时控制电压在up和dn都关断时会有一个抬高现象(应该是可变电容漏电导致,因为这个电压的抬高是随纹波一点点抬上去的),这个抬高的电压导致了VCO的频率提高从而使PFD产生DN信号重新将控制电平降低。但这种情况的应该所有锁相环都有吧,这样产生的稳态相位差有办法减小吗?从来没有在论文看过此类分析,难道静态相位误差不是很重要可以不用关注吗?
我大概看了下可变电容的漏电约在几十nA,感觉已经很小了。

网友A: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静态失配电流怎么仿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静态失配电流怎么仿真的吗

电荷泵充放电管都保持开启,然后负载接一个理想电压源,流入电压源的电流就是失配电流

楼主:
经验证应当是复位时up和dn的电流失配造成的

网友B(2022-04-10):
引用 楼主:
经验证应当是复位时up和dn的电流失配造成的

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优化电荷泵的静态电流失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化电荷泵的静态电流失配

是复位时up和dn的电流失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复位时up和dn的电流失配吗

对的

网友C(2023-09-08):
想问问电流的失配转化成锁定时的LPF上电压的抖动,这个抖动如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电流的失配转化成锁定时的LPF上电压的抖动,这个抖动如何仿真

如果你只是指LPF电压的抖动,那最后跑PLL整个环路就能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只是指LPF电压的抖动,那最后跑PLL整个环路就能看到。

不是,PLL跑完之后,想看眼图,不知道怎么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PLL跑完之后,想看眼图,不知道怎么仿真

有eye diagram,多跑点周期eye diagram叠一下,不过我觉得对于流片可能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
对,就是准备流片,平时都是从matlab仿的抖动,结果不太真实,比较理想。

网友D(2024-02-28):
也就是说UP DN的失配导致最终PLL的锁定误差,这个误差也会导致PLL锁定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UP DN的失配导致最终PLL的锁定误差,这个误差也会导致PLL锁定error?

是的,误差小体现是spur,过大就可能unlock了

网友E(2024-06-28):
引用 楼主:
是的,误差小体现是spur,过大就可能unlock了

请问这个误差大小有数值判定吗?我最近做的PLL refclk和fbkclk之间有60p的相位差,PVT下频率都是锁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误差大小有数值判定吗?我最近做的PLL refclk和fbkclk之间有60p的相位差,PVT下频率都是锁住的
...

这个差是大是小要看你频率,参考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这个量级看起来是正常的

网友F(2024-07-29):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环振锁相环,频率锁定后,up和dn始终有一个40ns的相位差(refcl为2M),而且没有减小的趋势,这个相位差导致vco控制电压有一个周期性4mv左右的纹波,这个需要从哪方面考虑?CP匹配?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环振锁相环,频率锁定后,up和dn始终有一个40ns的相位差(refcl为2M),而且没有减小 ...

检查锁定电压下Vtune节点的所有漏电

网友:
大佬,请教个问题,我仿真锁相环时也出现了,锁频不锁相的问题;根据你检测的方法我调试了CP的电流匹配。发现在锁定电压下的电流失配9nA。感觉应该不是电流失配的原因,想问下会不会是VCO可变电容漏电的原因吗

网友:
整数的pll一般会有静态相位误差,主要原因应该是cp的电流失配。例如失配电流为i,up dn最小导通时间为t,cp电流为icp,那么静态误差应该为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