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问题

楼主(2021-01-12):
*****    Start Pass 2 *****
Error: Module 'AO22X1_LVT' is not defined.  (MWNL-297)
Error: Verilog parser cannot parse the /home/IC/test3/mydesign.mapped.v source file. (MWNL-047)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UID-4)

我就是按照步骤走的,这是学校的实验,然后就出现这个错误了

网友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那请问是没有什么文件和路径呢 因为我们都是老师给的文件 老师给了verilog文件 dc文件 然后我们还在dc里面产生了一个ddc v sdc文件 然后就输入这些文件中其中一个 就出现这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