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中加噪声对偏置电压电路产生影响,该怎么调整电路呢?求助

楼主(2021-01-12):
如图,产生两个偏置电压VB1 VB2 电阻在外接,因为电路需要加入噪声仿真(仿真设置图在下面),一加上噪声,VB1的电压波动还好,在几百uV,VB1的电压波动就在几mV,这个对我后面的电路影响太大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感觉跟环路的环路带宽也没关系,也试过给VB2外接MOS电容,但是有版图面积限制不可能接太大的电容,有没有人知道如何从电路上解决这个情况

网友A:
你不要一来就直接仿trannoise,先用noise分析,看看VB1和VB2的输出噪声中,哪些占比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一来就直接仿trannoise,先用noise分析,看看VB1和VB2的输出噪声中,哪些占比最大。 ...

noise分析过了,两个偏置电压的噪声都挺小的(这里没有看等效到运放输入端的噪声,就是在VB1 VB2节点的输出噪声),都在e-5 V的量级

网友B:
可能是后面的电路信号耦合到前面的偏置电路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后面的电路信号耦合到前面的偏置电路里了

你说的对,我今天也努力看了一下,我这个偏置是给后面共源共栅电流源的,电流源还接了开关,这个开关的信号会影响到偏置,这样的话,我的电路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去调整呢,调整的目标要到多少?有没有文章推荐呢?谢谢您了

网友C:
不能加电容那你就加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加电容那你就加电流啊

电流是算出来的一个值,他有固定范围,不能加 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