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vcs License 安装问题sss features garbles

楼主(2021-01-13):
工作环境是vmware 15,  redhat 7安装synopsys SCL 2018,  synopsys.dat 由scl_keygen 产生,运行license 验证出现如下问题,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究竟什么问题.
多谢!

网友:
src文件有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2021-03-13):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21-04-21):
如果已解决,请描述解决方法!

网友:
本人遇到相同问题,但实际这个是安装成功的,可以忽略,后续继续教程的步骤即可,用这个作为是否安装成功的检测本身久不对的

网友(2022-02-03):
Have you solved this problem?

网友(2022-07-18):
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2023-05-01):
sss key乱码没事。
虽然它不是有效的 sss 密钥,但可以签出许可证。 如果许可证被拒绝,请运行 lmreread -c "license f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