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仿真报错$setuphold

楼主(2021-01-13):
请问各位大佬有遇到过这样的error吗?我拿网表做仿真,报个这个错,这个SHIFT_START_REG1_REG_是我用来采样一个异步输入信号的第一级寄存器,然后VCS报了$setuphold,还有这个limit28,51),我看网上的都是一正一负,为啥我这全是正,这种错误该咋修呢?

楼主:
我参考网上的,说是异步信号的第一级寄存器可以不用检查hold和setup,于是我写了个禁止检查异步信号第一级寄存器配置文件,通过调用VCS的参数+optconfigfile+ 把异步信号的所有第一级寄存器的时序检查给禁了,这样就VCS就不报了,但我还是没明白为啥limit不是一正一负呢?

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VCS调用optconfigfile参数

VCS调用optconfigfile参数

楼主(2021-03-07):
这个意思应该是指在始终posedge前28ps和后51ps的范围内数据应该保持稳定,不应该发生跳变,因为这个范围应该是和建立时间以及保持时间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