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nnovus的网表导出的schematic不存在filler,怎么解决?

楼主(2021-01-13):
大佬们,我用innovus网表导出schematic来做lvs遇到一点小问题:我pr出来的layout里面有一种带着mos管的filler,存出来的网表我也把这种filler导出来了,用这个网表在virtuoso里导出的schematic在做lvs的时候发现schematic不存在这种filler,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用这个网表转换的cdl做lvs已经通过了,现在想用schematic跑一下lvs)

网友A:
saveNetlist -includePhysicalCell {DCAP.. E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Netlist -includePhysicalCell {DCAP.. ESD...}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schematic和cdl的网表是不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veNetlist -includePhysicalCell {DCAP.. ESD...}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您诚挚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您诚挚的帮助!

你好,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上面回复的那个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上面回复的那个命令

innovus 跑完出来的GDS,是不是因为给经过了 postroute等 修timing 加过buffer或者 delay 之类的,导致 数字版图和原来的.V 网表已经不绝对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novus 跑完出来的GDS,是不是因为给经过了 postroute等 修timing 加过buffer或者 delay 之类的,导致  ...

是的,跑完flow后要用saveNetlist重新出一个.v网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跑完flow后要用saveNetlist重新出一个.v网表

用saveNetlist 出来的 .v 再作v2lvs吗?

一般saveNetlist 后面跟什么常规参数?

比如 saveNetlist -topcell cellname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aveNetlist 出来的 .v 再作v2lvs吗?

一般saveNetlist 后面跟什么常规参数?

saveNetlist xxx.v -phys -excludeLeafCell -excludeCellInst (具体用法可以看command man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