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输出频谱有底噪不干净

楼主(2021-01-13):
12bit 的SAR ADC 用的分段结构的,做出来的频谱如图所示,有没有大佬知道时为什么。

ADC 输出频谱

ADC 输出频谱

网友A:
调整下信号频率或采样时钟频率,使他们互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下信号频率或采样时钟频率,使他们互质

感谢回复。
采样 320k  信号频率是 (320k/4096)*331  采4096个点。
应该不是这个导致的。

网友:
做个INL的分析吧

网友:
这个做一下DNL/INL分析的时候,或发现在很多码上面出现错码了吧

网友B:
(1)看INL曲线,INL和高阶的谐波有一定关系
(2)fft还是标上1~10阶甚至1~20谐波位置,不然看不清楚

网友C:
这是仿真的图还是测试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仿真的图还是测试的图啊?

仿真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INL曲线,INL和高阶的谐波有一定关系
(2)fft还是标上1~10阶甚至1~20谐波位置,不然看不清楚 ...

图上面只有-74dB那个是二次谐波,其他频率分量都不是信号的谐波分量。

网友(2021-02-27):
如果是前仿真未加任何非理想因素的话,说明电路功能有问题,还需要仔细查查

网友(2021-07-05):
问题解决了没,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