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innovus导出的verilog文件存在空的module

楼主(2021-01-13):
如题,今日在做数字后端,使用innovus进行PR后导出.v文件,发现其中包含有空的只有线的module,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这会导致后面LVS无法通过。
下图是导出的verilog空模块部分截图:

网友A:
正常现象,innovus有command可以删除所有空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innovus有command可以删除所有空module。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d: deleteEmptyModule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move_assigns
deleteEmptyModule

谢谢!亲测有效

网友(2021-09-16):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LVS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删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