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参的时候,PEX的Extraction Type:里的Transistor Level或Gate Level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1-01-13):
,如图所示,PEX中的晶体管级和门级提寄生参数,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一个是提晶体管级别的;

一个是数字流程使用(当然如果你流程清楚,也可模拟使用),单纯抽后端,也就是INV/NAND之类的内部是不抽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提晶体管级别的;

一个是数字流程使用(当然如果你流程清楚,也可模拟使用),单纯抽后端,也就是INV ...

纯模拟电路,提参的时候门级和晶体管级会有什么不同呢,晶体管级是每个管子寄生参数都提取了,那门级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模拟电路,提参的时候门级和晶体管级会有什么不同呢,晶体管级是每个管子寄生参数都提取了,那门级是? ...

你可以理解位就剩下后端了,没有晶体管的抽取

网友(2021-12-22):
Transistor Level is also known as “flat” extraction. Any cell placements are flattened
into the top cell.
Gate Level extracts parasitics for geometries within the top cell, down to the boundary
of the xcells. Xcells are specified in the file provided to the Inputs > H-Cells tab.
Hierarchical extracts parasitics for each identified xcell (not each cell placement) and
the top cell. All geometries have parasitics extracted.

网友B:
那纯模拟电路用Transistor Lev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纯模拟电路用Transistor Level?

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C(2023-04-28):
Gate Level 不提取PDK中primitive元件内部的寄生——假设你的Layout都是直接调用pCell画的话,可避免重复寄生。

网友D(2023-08-30):
引用 网友C:
Gate Level 不提取PDK中primitive元件内部的寄生——假设你的Layout都是直接调用pCell画的话,可避免重复寄 ...

RF 器件的话,请问该如何避免重复提取?比如RF 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RF 器件的话,请问该如何避免重复提取?比如RF mos

rf器件一般都有rf识别层,xrc rule会专门屏蔽这类器件,不做重复抽取吧

网友(2023-11-18):
引用 网友D:
RF 器件的话,请问该如何避免重复提取?比如RF mos

写进xcell_list吧

网友E(2024-11-25):
引用 网友D:
RF 器件的话,请问该如何避免重复提取?比如RF mos

RF里面的寄生可以直接用EMX HFSS提取,加上mos就是完整结果了

网友(2025-07-20):
引用 网友E:
RF里面的寄生可以直接用EMX HFSS提取,加上mos就是完整结果了

请问用HFSS怎么做这个mos管寄生参数提取的是?有资料或者教程可以参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