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SMC pdk

楼主(2021-01-13):
请问下TSMC库里面的"nch""pch""nch_mac""pch_mac"和"RF_nmos""RF_pmos"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nch_mac 先進製程model name
RF_nmos RF專用model name
不同model支援不同類型寄生參數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mac了。

nch,pch是比较原生的mos管模型,也可以理解为标准的BSIM模型;因为BSIM模型缺少对很多效应的描述,为了描述这些效应,模型工程师需要构建macro model,其实就是通过构建subcircuit的方式来构建模型,把nch包在里面。如果你用过hspice仿真,你会发现,直接写M1 D G S B nch_mac调用管子模型会报错的,要写成XM1;就是因为nch_mac其实是子电路形式存在的,并不是标准的BSIM模型。

虽然两种都提供了,但说到这,很明显,使用的时候应该尽量使用_mac后缀的,因为包含更复杂的版图效应,也就是前后仿真更准确。

至于带RF,哪个是射频电路使用的模型,版图都是严格定义的,大部分寄生都是直接包含在模型里面了,而不是后仿真抽取,更准确,但是灵活性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 ...

非常感谢!!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 ...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B(2022-12-05):
那macx后缀的是什么管子呀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 ...

感谢

网友(2024-04-08):
引用 网友B:
那macx后缀的是什么管子呀

同问 别的帖子看到说是修正参数后的mos管 但是macx的管子只有三端 B都默认接到了S端 那平时调用的时候选用macx更好一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 ...

大佬,所以我想用nch做电路去仿真,发现ADS没有nch是得自己在cadence里把nch layout修改重画补全然后提取参数再导入ADS吗

网友(2024-09-02):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 ...

学到了

网友(2025-04-06):
请问有这种器件的数据手册吗

网友(2025-05-10):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 ...

穿越时光,知识的光芒还是照在了我身上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同一套PDK里面看见这三种,哪应该是40或者更老的工艺了;28及以后PDK里面已经看不到nch/pch了,只有_ ...

感谢分享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