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工具BunnyGS使用【已解决】

楼主(2021-01-13):
用bunny反向提图,网上搜到了bunny的网表提取手册,但没有实例。也搜到了建立网表后的整理方式。本人疑惑的是bunny提取网表的时候线孔的具体连接,线大概是按快捷键标注,孔也能标注按,但孔的具体标注(上下层)以及孔和线之间的连接,以及线和器件之间的连接,生成网表这块很懵。有使用苏州芯联成的bunny软件的小伙伴能带带我吗

网友A:
where to find bunny tool?

楼主(2021-04-13):
引用 网友A:
where to find bunny tool?

bunny软件公司的官网:http://www.silintech.com/index.php/zh-cn/

网友B:
大多数都是芯愿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都是芯愿景的吧

我搜的时候也大部分是这个,但我们使用bunny GS

网友C:
display 要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splay 要设置对

display?是指划线和孔的时候要选对应的层么,现在孔线连接倒是没问题了。差个生成最后网表图。打算找个小区域先试试

网友C:
嗯 对应的映射层。提取器件连线,生逻辑生pin erc导出s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对应的映射层。提取器件连线,生逻辑生pin erc导出sch

刚试了下,提取器件和连线应该没问题。但生成网表失败……好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hiplogic analyer?

???

网友C:
没器件基本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器件基本库吧

估计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hiplogic analyer?

这个是芯愿景的提图软件

网友F(2021-06-28):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提取器件和连线应该没问题。但生成网表失败……好郁闷啊

我也是刚使用这个,你都弄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刚使用这个,你都弄懂了吗?

流程基本都打通了

网友G:
我们用起来很流畅,用的是自带的基础库,导出网表整理电路也没问题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用起来很流畅,用的是自带的基础库,导出网表整理电路也没问题呢。

请问一下,我的ERC都过了,导出来的电路只有器件,没有连线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遇到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我的ERC都过了,导出来的电路只有器件,没有连线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遇到过呢 ...

如果是你使用的提图软件是bunny的话,支持的是电气连接,就是每个器件会连出来一小截线段,你双击下,就能看到都连接到哪里了。也可以在assistant那里调出连接关系窗口,单击端口就能看到连接关系。如果你说的是只有器件,但是任何线都没有,有可能是你提取线网错误了,或者没有生成nestlist。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我的ERC都过了,导出来的电路只有器件,没有连线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遇到过呢 ...

从反向模板导出来原理图都只有symbol呀,但是连接关系还是存在的,可以点亮。整理电路的时候再自己把线连接上就可以。导出模板到整理电路这部分是不会自带连线的。

网友I(2021-07-29):
孔是有上下层的,同层之间区域相交算连接,不同层之间通过孔连接,器件的端口对应m1、poly、diff层。这些端口层通过poly或cont孔连接到m1.

网友:
选中管脚后(标注视图:选中管脚名下的矩形,原理图:选中管脚的实例)在属性对话框中(如果没有,按快捷键'Q'),修改termName对应的值,后,点击"Apply"

网友:
修改完成后,可以使用bunnyGS特有的同步修改到符号图或者标注视图。工具--->更新管脚

网友:
在修改后,可以使用工具菜单下的重新生成网表的功能,生成正确的线网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提取器件和连线应该没问题。但生成网表失败……好郁闷啊

工具菜单下有个重新生成网表功能

网友J(2021-09-06):
需要licen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需要license吗

是指安装吗,我没安装过

网友K(2021-11-22):
引用 网友I:
孔是有上下层的,同层之间区域相交算连接,不同层之间通过孔连接,器件的端口对应m1、poly、diff层。这些端 ...

您好,请教一个关于BunnyGS MOS器件管脚连接的问题,MOS管的G端层次是poly,选择contact的类型P1_C顺利连接。但是,B端层次是DIFF,选择类型为ND_C的contact却怎么也连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正常是不是直接ND_C的contac就可以连上?多谢赐教

网友K:
楼主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还请不吝赐教

您好,请教一个关于BunnyGS MOS器件管脚连接的问题,MOS管的G端层次是poly,选择contact的类型P1_C顺利连接。但是,B端层次是DIFF,选择类型为ND_C的contact却怎么也连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正常是不是直接ND_C的contac就可以连上?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还请不吝赐教

您好,请教一个关于BunnyGS MOS器件管脚连接的问题,MOS管的G端层 ...

emmm,你说的是网表提取过程中吗?因为我这边项目G端和B端都会通过孔最后在m1层及以下层进行走线连接,我一般都在初始设置的时候就把它们引脚设置成met1 drawing(免打孔,直接走线)。个别只能在poly层走线的器件端口才单独更改这些端口引脚的映射层。所接触过的项目虽然有diff层,但并未真正使用过,甚至故意将一些用不上的端口引脚(工艺原因)设置成diff让其悬空。所以关于你这个diff打孔无法连接的问题并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您好,请教一个关于BunnyGS MOS器件管脚连接的问题,MOS管的G端层次是poly,选择contact的类型P1_C顺利连 ...

BunnyGS在提图时,支持的线类型是pathseg. 就是工具栏中的“标注线”。 在提取器件时,标注的器件端口,有个矩形和文字标书。只有矩形对应的层和相应的孔有相交,在执行工具菜单下的重新生成网标功能,都能连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芯愿景的提图软件

BunnyGS是芯联成公司研发的。

网友(2021-12-30):
用过几个月

网友L(2022-07-25):
老哥我用BunnyGS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有的线的名称标错了(线网关系不对)修改线的名称好像没有用,双击左键线的名称又变回去了,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哈哈,看到了之前公司的

网友M(2022-09-07):
引用 网友I:
BunnyGS是芯联成公司研发的。

芯愿景的提图软件 chip analyzer   V.S.    芯联成公司研发的 BunnyGS

有何差 ??

很早期公司找某家reverse 结果HBX?  模拟 (analog ) 竟然变 logicgate .  不过现在 reverse公司 功力 应该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哥我用BunnyGS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有的线的名称标错了(线网关系不对)修改线的名称好像没有用 ...

执行工具菜单下的重新生存网表功能,重新生存对应的正确网表

楼主(2022-10-10):
引用 网友M:
芯愿景的提图软件 chip analyzer   V.S.    芯联成公司研发的 BunnyGS

我只用过bunnyGS,并不清楚芯愿景,现在我也不搞反向了,故不清楚

网友N(2023-02-09):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提取器件和连线应该没问题。但生成网表失败……好郁闷啊

比如说,如何提取下面图片的POLY的w和l的值及孔的大小,如何利用k测这值

楼主(2023-03-15):
引用 网友N:
比如说,如何提取下面图片的POLY的w和l的值及孔的大小,如何利用k测这值

用k量完宽,再选择一个wl的图标的,也是画出来长宽,再选择器件……
但本质上还是人工k去量的……

网友O(2024-07-30):
楼主是在哪里找到提取手册的啊,能帮忙发一下么

楼主(2024-10-16):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在哪里找到提取手册的啊,能帮忙发一下么

官网上有

网友P:
你好,题主,请问你有BunnyGS 软件手册吗?我去他们的官网上看的时候,没有这个软件手册,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题主,请问你有BunnyGS 软件手册吗?我去他们的官网上看的时候,没有这个软件手册,吐了 ...

你搜苏州芯联成,就能看到官网,官网拉到底,就能看到资料下载区。点进去就有。因为我已经不做反向很久了,也很久没用这个软件了,手册我也不记得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题主,请问你有BunnyGS 软件手册吗?我去他们的官网上看的时候,没有这个软件手册,吐了 ...

刚在官网下的

使用手册

网友(2024-11-21):
who have bunngGS  "viewer"   only license  ?

网友(2025-07-16):
bunnyGs 看得到 metal ,, m1 m2 m3 .poly  .  但 能看出diff  ?  n-well 那些吗?  逆向反向是如何分辨 mos 是  pmos  nmos  ?  因有些 depetion Nmos 跟一般nmos 不同 , 还有  ldmos 類 , 且 native MOS  ,  low voltthreshold   mos 能反向 出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