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HD和DFT相关问题

楼主(2021-01-13):
刚接触信号处理链路,基本小白,问几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勿笑
仿真AMP的THD,遇到一些问题,求各位老师解惑。
1.仿ADC/DAC线性度指标THD时,为什么在输入都加的是正弦波,而不是方波?(仿真运放THD时,也加正弦波吗?)
   固有印象,方波可以拆为各种频率波形的叠加,这样它通过闭环运放后,如果对其进行DFT分析,可以比较直观的发现少了哪个频率(不能再恢复到方波)。
   而正弦波不是只有一个频率吗?难道分析的都是它的倍频丢失吗,是否倍频丢失不能再恢复到完美vsin?如此,理论上讲,加正弦波、方波是否都可以做THD,只是加正弦波      更容易处理一些?

2.TDH分析的背后,是不是也是在做DFT或者其他傅里叶变换得到信号频谱?

3.PSD分析的意义,信号频谱是信号完整性相关指标的话,那功率频谱的本质是啥呢?只晓得分析它可决定最小输入信号幅度(>噪声),除此之外,它有表征电源完整性指标吗?1dB压缩点是输出PSD吗,这样的话它和线性度也存在某种关系。如果不考虑间接关系,再问第3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