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跑时报Cannot read link_path file ''(LNK-001)的error

楼主(2021-01-13):
如标题,这边设置了search_path与link_path,但是tool刚吃进tcl文件时就会报这个error:
Error: Cannot read link_path file '
'. (LNK-001)

但是我对照了search_path与link_path都是OK的诶,且相应的info我都是直接从dc_setup_file文件中copy过来的,
请问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感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路径指的不对.检查路径且检查该路径下是否有link库和target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指的不对.检查路径且检查该路径下是否有link库和target库文件

hello, 有的诶,因为这个search_path与link_path的info我是从DC那边copy来的,我去看了下,search_path下面有我写的link_path下的db文件;
且它load了我的verilog,load了一个db ,然后报了一个error,又把别的db又load进来了:(我不能截图,我码下)
eg: loading verilong file <my_path/*.v>
loading db file '***.db'  (这个是link_path里面指定的第一个db)
Error; Cannot read link_path file '
'. (LNK-001)
Loading db file "****.db’(这个是我link_path下的第二个db)
Loading db file "****.db’ 下面就把我左右的db load进来;
然后link_design时又报上面的Error,就fail了;
一直没明白这个error的情况,

网友A:
指向你的实际路径.将文件里的相对路径改成文件存在的绝对路径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向你的实际路径.将文件里的相对路径改成文件存在的绝对路径就不会有问题 ...

好的,先谢谢您,我这边先试下,全部换成绝对路径;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向你的实际路径.将文件里的相对路径改成文件存在的绝对路径就不会有问题 ...

试了下还是不行啊,我将.synopsys_pt.setup与run的tcl文件里的相对路径都换成了绝对路径,还是报相应的Error:
Information : current_design won't return any date before link(DES-071)
Loading verilog file .....
Loading db file ......(我标的第一个link_path下的db)
Error: cannot read link_path file '
'. (LNK-0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不行啊,我将.synopsys_pt.setup与run的tcl文件里的相对路径都换成了绝对路径,还是报相应的Er ...

lappend link_library 你的库文件绝对路径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ppend link_library 你的库文件绝对路径
试试

link_path/link_library 不是单纯的告诉tool 相应的db文件是什么么?路径应该都是search_path 决定的啊;
lappend link_library 相应的路径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nk_path/link_library 不是单纯的告诉tool 相应的db文件是什么么?路径应该都是search_path 决定的啊; ...

search_path是搜索目录....一个是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ppend link_library 你的库文件绝对路径
试试

奇了怪了,我一个command一个command的敲,竟然是OK的,没有报任何的link_error。。。
只是check_timing那步返回的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arch_path是搜索目录....一个是文件...

是的,那link_path怎么加库文件绝对路径?
我的库文件的绝对路径都在search_paths上加完了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link_path怎么加库文件绝对路径?
我的库文件的绝对路径都在search_paths上加完了诶 ...

是否库文件已经损坏???比如版本不匹配等等...

网友B:
LZ解决了吗,最终是什么问题?
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应该是LZ的 link_path 里面包含了换行符导致的,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解决了吗,最终是什么问题?
我大胆的猜测一下,应该是LZ的 link_path 里面包含了换行符导致的,不知道是 ...

我还没找到诶~~~我一个个command 敲下去是OK的,但是source 整个就会有问题~~
search_path与link_path都是写在.synopsys_prt.setup中,但是它为什么都是先read verilog后再read相应的db,然后报出问题;
理论上不应该是先显示相应的db文件后再跳出读的verilog么?

网友(2022-04-17):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找到诶~~~我一个个command 敲下去是OK的,但是source 整个就会有问题~~
search_path与link_path都 ...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脚本里link_path变量定义是不是有空格或回车

网友(2022-07-01):
我这边是load db没有加 \  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22-11-09):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已解决。有可能是你路径换行时后面多打了一个空格,换行符成了转义符。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止一次,多谢提醒

网友(2023-08-22):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