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Gbps 以上的serdes(例如hdmi2.1)都用什么工艺?

楼主(2021-01-13):
有做过10Gbps 以上的serdes(例如hdmi2.1,USB3.1)吗?都用什么工艺?有了解的说说,谢谢!

网友:
接触过的都是7,也有tsmc5的。。。。但是感觉更高一点的也没问题。。。

网友:
paper

A 20Gb/s SerDes transmitter with adjustable source impedance and 4-tap feed-forward equalization in 65nm Bulk CMOS
112Gbps Long-Reach SerDes IP for TSMC 7nm - Cadence IP

网友:
做过T12的

网友:
11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