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层次layout摆放的问题

楼主(2021-01-13):
这边有了解到一个说法就是通常我们layout布局的时候都是P管放在上面,N管放在下面的,其他的器件则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摆放,针对管子比较少的时候是可以这样,那么多个小的block组合起来的时候应该怎么摆放呢?是N N N N  亦或者是N N N N 还是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N N N N                P P P P        N N N N
P P P  P                N N N N       N N N N
有啥规则呢?通常大一点儿的block是不是也要考虑这样的摆放问题,特别是对于高压的管子而言,本身单个管子的面积而言都相对比较大,只放两排P管放上面,N管放下面这样整个block就会横向比较长,这类情况是不是就需要考虑多排放置,那多排管子排放的时候有哪些规则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A:
看情况,如果是数字注意一下latchup,咋快咋来
如果是模拟你还得看看布线,匹配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如果是数字注意一下latchup,咋快咋来
如果是模拟你还得看看布线,匹配之类的 ...

没有个规则参考一下么?我主要做模拟的,模拟的在匹配的前提下,后续整体的mos管的摆放也是需要考虑一下寄生的问题吧?主要是对纵向的mos管排列有些疑惑,纵向不能
P-N-P这样摆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个规则参考一下么?我主要做模拟的,模拟的在匹配的前提下,后续整体的mos管的摆放也是需要考虑一下 ...

因为匹配以及电路,我现在遇到的电路一般都是n一片p一片的(单指模拟)
至于你说的npn的意思是怕闩锁还是其他的什么,匹配好的n与p之间一般都有两个衬底环隔开,倒是不需要太注意闩锁
你说的整体指的是顶层还是模块内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个规则参考一下么?我主要做模拟的,模拟的在匹配的前提下,后续整体的mos管的摆放也是需要考虑一下 ...

最好别npn那种,必须的话把电源线和衬底线拉好就行了
至于顶层请去咨询项目负责人或技术主管电源与地布线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