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如何输出节点的电流和va模型中的变量?

楼主(2021-01-13):
1、如题,在hspice仿真网表应该用什么语句来输出网表节点的电流值,并且可以用waveview查看波形?
x1 drain gate 0 ntft
比如在这句中,我想要输出结点“drain”和“0”间的电流,应该怎么写?
2、另外就是,导入va模型后,怎样把va模型里的变量输出,不是va语句的打印,要求在sp输出文件中可以看到?

新手资产不多,还望大佬笑纳!

网友A:
1. Current: Subcircuit Pin
Syntax
ISUB(X****.****)
Example
.PROBE ISUB(X1.PIN1)  //note: PIN1 is subckt pin name defined in the subckt header

2.
Output Internal Module Variables (HSPICE only)
Verilog-A internal variables, by default, are hidden from output. However,
module variables with a description or units attribute, or both, are known as
output variables, and HSPICE provides access to their values; for example,
suppose a module for a MOS transistor with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at module
scope provides the output variable cgs:
(* desc="gate-source capacitance", units="F" *) real cgs;
The cgs module variable can be printed just like a normal parameter variable.
Syntax
Instance:internal_variable
Example
.print xva_vco:freq
This example outputs internal variable frequency value of Verilog-A instance
xva_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Current: Subcircuit Pin
Syntax
ISUB(X****.****)

谢谢大佬,问题解决了,已采纳!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A:
1. Current: Subcircuit Pin
Syntax
ISUB(X****.****)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这样我在波形图中看到了这个电流波形,但是他一直显示是0,与前仿的对不上,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后仿真的网表可能是flat网表, 可以检查一下isub()对应的instance在后仿真的网表中是否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