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测试激励添加问题

楼主(2021-01-13):
各位大佬们,我想知道对芯片进行测试时,外部激励都是通过什么形式给出的,尤其是电流源。如果我芯片需要给一个1uA的电流,请问这个电流外部一般怎么产生,而且这么小的电流能不能给出。另外,如果我用万用表测试芯片两个管脚之间的电流,1uA能不能测出。

网友:
有专门的源表,既能输出电流也能输出电压,并监测。具体型号忘了,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keithley 2400系列 source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