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恒定电流源的产生问题

楼主(2021-01-13):
我想在 I 处获得一个与温度无关的恒定电流,那我的Iref1和Iref2应该从A、B还是C、D还是E、F处获得电流呢?我仿真发现V2的电压是与温度无关的基准电压1.25V,V1会随温度少许变化。那理论上应该是E、F处的电流是与温度无关的吧,但是整体仿真来看,E、F连接Iref1和Iref2以后电流会随温度变化,而且变化能达到20%。A、B、C、D也都不行。那我想在  I  处获得一个与温度无关的电流该怎么办?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太菜了,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Delta Vbe是个正温度系数的电压,在电阻上产生正温度系数电流。正温度系数电压和负温度系数电压Vbe叠加产生较低温度系数的电压。这里面都是正温度系数电流。

网友B:
E、F处的电流是与温度无关? why? it should be not

网友C:
电压是温度无关,但是经过一个mos管后,mos管的温度效应应该没有消除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温度无关,但是经过一个mos管后,mos管的温度效应应该没有消除掉吧

对,是的,温度升高载流子迁移率会下降,电流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E、F处的电流是与温度无关? why? it should be not

Vgs是定的,但MOS管的迁移率会随温度变化,电流还是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ta Vbe是个正温度系数的电压,在电阻上产生正温度系数电流。正温度系数电压和负温度系数电压Vbe叠加产生 ...

只有在带有BJT的体系内的电压才会与温度无关的吧,PTAT电流源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但是和后续电路接在一起后,电流就不再恒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是温度无关,但是经过一个mos管后,mos管的温度效应应该没有消除掉吧

怎么感觉怎么都得不到一个恒定的电流源

网友D:
低温漂电流基本搞不到的,工艺角下电流失配那么大,你要求电流温漂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温漂电流基本搞不到的,工艺角下电流失配那么大,你要求电流温漂没啥意义 ...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在带有BJT的体系内的电压才会与温度无关的吧,PTAT电流源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但是和后续电路接在一 ...

建议你好好看一下带隙基准的理论。百度搜索一下PTAT的正确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341164-1-1.html

是我弄混了,学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拉扎维书上不是有么

网友E:
这里面都是ABCD都是PTAT的电流,可以产生一个CTAT的电流互相补偿;或者使用V-to-I转换电路,把BGR基准电压转成电流,但是由于片上电阻一般也有温漂,这种方法需要使用不同温度系数的电阻补偿温漂。

具体还要看电流什么用途,一般来说电流都是与电阻乘积出现在一起,具有电压的量纲,因此很少用低温漂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面都是ABCD都是PTAT的电流,可以产生一个CTAT的电流互相补偿;或者使用V-to-I转换电路,把BGR基准电压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想用得到的电流对图中积分电容积分产生斜坡电压,所以希望电流尽可能低温漂,而且尽可能低噪声。
这样说的话,那E、F就是CTAT电流,用来补偿C、D的PTAT电流。还是说要在一条支路上互相补偿

网友:
有一种做法:在运放输入端都对地加电阻,得到负温度的Vbe/R电流,和PTAT叠加得到低温漂电流。

网友:
低温漂电流用与温度无关的1.25/R得到,这个R可以通过两个温度系数相反的电阻组合得到,如此,可以得到一个接近零温度系数的电流,但是PVT下真正的零温度系数是很多难的,可以增加trim(或者R用片外电阻)

网友(2021-04-23):
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仿真查看电流随温度的变化时,设置输出直接选中端口(比如:Iref),得到的会是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所以该如何设置得到电流与温度的关系呢?

网友(2023-03-29):
这个电路A~F的电流都不是与温度无关的。
可以把基准电路改成电流模式的BG,可以得到与温度无关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
想要恒流源,还是用电流模型的BG比较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