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_018_1P6M_4X1U工艺仿真工艺角的问题

楼主(2021-01-13):
本人在使用tsmc_018_1P6M_4X1U工艺仿真工艺角时参照教程https://wenku.baidu.com/view/a7b ... eb19e8b9f6ec41.html进行设置

但是我到此步骤时出现的情况是model有很多个一样的scs文件:
然后我打开工艺库中的model文件夹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继续进行下一步:

model files也不知到是什么,找不到器件模型,C0就瞎给的,仿真就报错了

请问有没有对这个熟悉的大哥大给个解决办法啊,

网友:
不太清楚你这导入的工艺库为什么这么多,把重复的删掉保留一个就行了

网友A(2023-07-24):
想请问一下,1p6m_4x1u的含义,1层poly6层金属_然后4x1u是什么意思啊?和4x1n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一下,1p6m_4x1u的含义,1层poly6层金属_然后4x1u是什么意思啊?和4x1n的区别是什么?
...

上面五层金属的厚度,U代表ultra

网友:
这个接触不到具体环境,很难给出真正解决方案;但应该不难解决,就是模型里面写的一个参数,找不到定义了,估计是定义在其他include的文件里面,你没有设置,或者是不需要你设置,直接include在你调用的模型文件里面,然后用的是相对路径;而模型所在路径和仿真路径不一致,某些相对路径调用的就找不到报错,反正应该都是类似的错误。

自己静下心来,根据提示解决不难。

但如果你连基本的UNIX的操作,vi下模型文件找找参数在哪,有没有include文件,什么是相对路径绝对路径都不知道,哪就没办法了;基础知识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