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电阻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01-14):
中间的方块电阻变化情况与距离的线性函数代表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函数?

网友A:
就是说电阻方块值的变化与(到某一点的)距离的关系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电阻方块值的变化与(到某一点的)距离的关系是线性的。

为什么存在这个线性啊?这个线性对电阻本身的阻值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存在这个线性啊?这个线性对电阻本身的阻值有什么影响吗?

就是用来模拟某些因素对电阻阻值的影响的。所以有关系啊。这里定性分析就好,不用纠结函数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来模拟某些因素对电阻阻值的影响的。所以有关系啊。这里定性分析就好,不用纠结函数本身。
...

好的!谢谢

网友B(2023-07-18):
想问一下,图上的是哪本书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图上的是哪本书的呢?

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