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集成电路设计里面的那些启动电路原理讲解

楼主(2021-01-14):
最近调了一些带隙之类的电路,电路里面都有一些启动电路模块,提到了简并点等等之类的东西,但是自己确实不太理解,启动电路的原理分析凑合能懂,但是电路仿真出来,怎么去仿真,就不太理解了,也不太会,希望前辈给一个讲解或者提供一个系统讲解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Start up 就是 判断 VBG  有没起来, 没起来就去startup   拉电流 .  最简单是用 RC..反正 startup 一段时间,
但 ,缺点  你没真看 VBG 可能特殊 corner或leakage导致 startup fail , 会跟 yield 有关系 , 但 ,如果用 Vbg判断 来开startUp .  有时会 开开 关关发生,某个爬升电压中, 会发生 startUp 开 -> Vbg 起来-> 以为起来 -> 关 startUp -> Vbg 又掉下去.. 如果过渡电压  假设 vdd=3.3v可能 1.2~1.5间过渡会发生, 但你 vdd实际会 >3v , 不可能出现 1.5v . 那就还好 .  最怕的 VBG + power OK , 会误判断可工作

网友(2021-03-03):
同求 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