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仿真VerilogA建立的模型出现问题!!!

楼主(2021-01-14):
论坛里的各位大神,我用spectre仿真verilogA的模型,仿真结果一直出不来
Opening the PSFASCII file ../psf/subckts.info.subckts ...
报错这个文件一直打不开,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你没有选择plot, 已经跑完了呀

网友B(2021-09-10):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选择plot, 已经跑完了呀

但是没有数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没有数据是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了,没设仿真时间,打扰了

网友C(2022-02-21):
这根仿真时间有啥关系啊,我的cadence现在也这样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根仿真时间有啥关系啊,我的cadence现在也这样了怎么解决啊

请问解决了嘛?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根仿真时间有啥关系啊,我的cadence现在也这样了怎么解决啊

我这里是没有把plot勾上,其实已经跑完了,应该是你的一些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嘛?我也是这个问题!

这里其实已经跑完了,应该是你有些参数没有设置好,我这里是忘记选plot了,只要把这个勾上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你可以从result browser 里找结果

网友E(2022-08-03):
这不是正确的信息吗

网友F(2022-09-19):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正确的信息吗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啊?我勾选了plot,也设置了仿真时间,就是不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啊?我勾选了plot,也设置了仿真时间,就是不出图

我也在设计电路图 但是现在感觉virtuoso设计好难 使用pch和nch设计的传输门都分摊很多电压 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D:
请问解决了嘛?我也是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根仿真时间有啥关系啊,我的cadence现在也这样了怎么解决啊

请问一下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