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place_opt Error

楼主(2021-01-14):
icc2 在做place_opt 的时候遇到了上面的Error,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icc2_shell> place_opt
Setting up Chip Core
Chip Core shape: (0 0) (18956600 18929700)
_mvAwareAbufBlockageGridMarking=true
Number of unique supply nets = 2
Number of unique PDs = 1
hier= mapped to power domain=DEFAULT_POWER_DOMAIN
Number of Power Domains = 1
Number of Voltage Areas = 1
Number of supply Nets = 2
Warning: Cannot find default buffer/inverter for VA DEFAULT_VA with Block Hierarchy . (OPT-043)
Error: Cannot find usable buffers or inverters. (OPT-045)
Information: Running auto PG connection. (NDM-099)
Error: 0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网友A:
我也不太懂,帮着搜了下,可以用check_bufferability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懂,帮着搜了下,可以用check_bufferability检查下

嗯,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1-02-23):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9-02):
引用 楼主:
嗯,已经解决了,谢谢

请问是改UPF设置的吗?怎么改

网友(2023-02-28):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现在用到的cell,建议检查一下调用的NDM里包含完没有

网友(2024-01-14):
查一下link_library
OPT-043/OPT-045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
OPT-045解决方法
有可能是link library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