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整形SAR ADC

楼主(2021-01-14):
请问各位大佬,一般过采样ADC后面的接的数字滤波器的输入输出是什么样的呢?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呢?多谢各位大佬了

楼主:
呜呜呜 别潜水

网友:
同学你好,我也是研一新生,也在学习sar,能加个好友一起学习吗 qq2219883537

网友A:
Noise shaping sar adc以前的做法是在电容整列那些做analog filtering. 通过delay和反馈来实现一介的noise shaping;

现在已经做到数字domain来实现了么?

数字滤波器一般就是fir,iir filter。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A:
Noise shaping sar adc以前的做法是在电容整列那些做analog filtering. 通过delay和反馈来实现一介的noise  ...

大佬,你好,请问你做过噪声整形SAR ADC的建模没?

网友(2022-10-30):
您好 准备开始做NS SAR 可以互相交流下 qq1059105255

网友:
參考看看

Noise-Shaping SAR ADCs.pdf

5

网友:
參考看看

Noise-Shaping SAR ADCs.pdf

网友:
抱歉,重複Po兩次相同的檔案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s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