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键路径中逻辑时延占比较小,布线延迟占比较大

楼主(2021-01-14):
如下图所示:
(图1 出错路径逻辑时延占比)             (图2为其中一条错误路径)
请问大家,有什么优化时序的思路呢?可以手动减小布局布线延迟吗?

网友A:
优化时序主要是看关键路径上都有什么耗时的部分。手工动布局一旦需求发生变化,又要重新做,代价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时序主要是看关键路径上都有什么耗时的部分。手工动布局一旦需求发生变化,又要重新做,代价有些高 ...

嗯嗯,如果关键路径时延65%以上都是布局布线时延 这种该怎么优化呢

楼主:
哦哦 我是用的ISE工具

网友B:
在APR繞線時有優化延遲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PR繞線時有優化延遲工具

您好,能具体展开说下吗?不太理解

网友:
logic delay 與net delay差異懸殊,我猜可能在synthesis時,output loading或critical path沒有optimize好,或是SDC與SDF沒有設定好,
所以可以考慮把APR後產出的SDC與SDF給synthesis重跑,做疊代方式優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