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自定义一个函数 实现统计7bit输入信号中1的个数的功能

楼主(2021-01-14):
大家有什么思路呢?

楼主:
除了逐比特相加,有没有别的思路呢

楼主:
因为现在某个模块里采用直接把7个bit相加的方法 但是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程序是用Verilog写的感觉有点诡异,所以想着用另一种方法实现7bit相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某个模块里采用直接把7个bit相加的方法 但是有时正确,有时错误,程序是用Verilog写的感觉有点诡 ...

这个是时序问题吧,频率过高?还有就是查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时序问题吧,频率过高?还有就是查找表。

您好请问您能具体说说吗?频率的话,原系统工作在160M 我降低到100M还是出现有时可以正常工作,有时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

楼主:
您好,能麻烦您具体说说吗?不太理解case语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时序问题吧,频率过高?还有就是查找表。

您好,请教下查找表问题具体是指什么呢?不太理解,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下查找表问题具体是指什么呢?不太理解,谢谢了

就是你把这7位数的每种情况都写出来,然后每种情况肯定有一个固定的1的个数,这里面可以用sram来做,7位bit当做地址,直接输出1的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把这7位数的每种情况都写出来,然后每种情况肯定有一个固定的1的个数,这里面可以用sram来做,7位b ...

可以直接定义一个函数 实现7bit输入 3bit输出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把这7位数的每种情况都写出来,然后每种情况肯定有一个固定的1的个数,这里面可以用sram来做,7位b ...

case语句就得写2^7=128个情况,这手写有点难度啊

楼主:
写了一个循环函数,但是一直提示语法错误,请教各位大佬

function    [2:0]  add3;
        input [6:0]  A;
                  reg [2:0] count = 3'd0;
    begin
    for(i=0;i<6;i=i+1)begin
    if(A[i] == 1'b1)begin
        count = count + 1;
    end
    else
        count = count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时序问题吧,频率过高?还有就是查找表。

7个bit直接相加,有时正确,有时错误(此处错误指上板错误,功能仿真还是正确的)

网友C:
你用函数写,就是误区,verilog不是C,电路只有组合和时序2种,如果你总合成7次连续的组合逻辑加法器,那在高频时钟下就可能出问题,建议用时序逻辑pipeline来做,7个clock出结果,这是个很简单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函数写,就是误区,verilog不是C,电路只有组合和时序2种,如果你总合成7次连续的组合逻辑加法器,那在 ...

统计7bit中1的个数,需要完成72次,因此想着是写函数,方便调用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7个bit直接相加,有时正确,有时错误(此处错误指上板错误,功能仿真还是正确的) ...

你后仿了吗?
查看综合后的报告了吗?
功能仿真说明不了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后仿了吗?
查看综合后的报告了吗?
功能仿真说明不了时序问题。

后仿和上板出现相同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仿和上板出现相同的错误

那你看时序报告了吗?

网友:
查表靠谱, 输入的 7bit 作为地址,数据即表示该地址(即输入数中1的个数). 只读 RAM 可实现

网友(2021-03-01):
引用 楼主:
统计7bit中1的个数,需要完成72次,因此想着是写函数,方便调用些

楼上说了2种最快的方法,1、查表,2、加法。  查表法最快,最快1个clock就可以输出结果。
加法耗资源最少,你是7个bit相加,加起来最多就3bit,用3阶pipeline adder,3个clock出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一个循环函数,但是一直提示语法错误,请教各位大佬

为啥有三个begin却只有一个end?报的是什么错啊?

网友:
查表是最快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