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评估SAB ESD管子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1-01-14):
用ESD rule画的PMOS和NMOS做输出IO,需要加SAB层。那加上SAB后,model里并没有SAB的model,怎么估计它的驱动能力呢?

网友A:
  模拟ESD  很难, 连TCAD SIM 都还是有差 . 一般 拉开drain-cont space or    SAB 习惯会 "串R" , 但,  取多少 ? 难说 , 最简单就是 ESD DEIVCE 分 串R , 加SAB  跟没有 , 下TEST KEY 回来量就知道 .

网友B:
驱动能力变差,变差多少和版图密切相关。

网友:
如果要仿真的话,计算一下sab区域的电阻,加一个理想的电阻到电路里,近似等效。有的pdk做的不好,所以就没有esd器件的model,我觉得可能是foundry认为这个差别可以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ESD  很难, 连TCAD SIM 都还是有差 . 一般 拉开drain-cont space or    SAB 习惯会 "串R" , 但,  取 ...

多谢回复! 目前是需要做ECO,把ESD管来做driver,来增强驱动能力,没有条件来做这些testkey来验证了。但是不知道带SAB的ESD管驱动能力到底减弱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变差,变差多少和版图密切相关。

你好,能说一下典型情况下,会变差多少吗

网友C(2021-08-14):
你好,想请教一下,高压器件ESDMOS加SAB,比如两个MOS合并画,那么覆盖的SAB尺寸是通过什么决定的呢?两个gate之间的距离要拉多宽?从基础库调出来的高压器件可以直接使用吗?我们都是重新画ESD做法的高压器件,但是我对SAB这个覆盖范围一直都很疑惑,好像也没什么rule可以验证

网友(2023-08-09):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请教一下,高压器件ESDMOS加SAB,比如两个MOS合并画,那么覆盖的SAB尺寸是通过什么决定的呢?两个g ...

请问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