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纹波太大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21-01-14):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准备为一个反相器驱动链做一个基准电压。需求就是在180ps之内,达到最大电流15ma。
但是发现纹波就是小不了。师兄给支过招就是增大带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增大了,因为增大的话好像就不稳定了。
结构和仿真图如下。希望各位大佬支支招。

还有就是我的压摆率已经达到200V/us了,使命加了。

原理图

原理图

stb仿真图

stb仿真图

输出纹波

输出纹波

网友A:
限制纹波可以增加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制纹波可以增加负载电容

嗯嗯,是有点效果。但是如果要想达到我需要的纹波,那么电容得很大。主极点的移动已经让我的增益下降到0dB以下了。

网友B:
这是挂负载波形?

楼主:
我挂了个负载电容和一个ipulse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挂负载波形?

这是我挂了个6p左右的mos电容和ipulse的波形。

网友C:
曾经看到一篇Capless LDO论文,内部做了一个200pF的电容,还特意增加了改善瞬态响应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看到一篇Capless LDO论文,内部做了一个200pF的电容,还特意增加了改善瞬态响应的电路。 ...

所以您还记得论文名吗?

网友D:
从楼主的电路图来看,纹波太大,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在输出端把电容M0变大,不过会导致稳定性的问题;第二就是在管子M21的栅极设计一个摆率提升电路,当然这样会使零极点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的电路图来看,纹波太大,有两种解决方法,第一在输出端把电容M0变大,不过会导致稳定性的问题;第二 ...

第二种方案是加一级buffer吗,有考虑过,不过确实是因为稳定性问题,战术性放弃了。不过我的摆率我测了以下Mpass的栅极电压最大的斜率有200V/us,这还不够大吗?不过如果没办法的话,应该还是会走这条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种方案是加一级buffer吗,有考虑过,不过确实是因为稳定性问题,战术性放弃了。不过我的摆率我测了以 ...

不是加buffer。楼主可以参考论文《An External Capacitor-less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Superior PSR and Fast Transient Response》。我觉的这个结构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提高功率管栅极的瞬态响应,第二点就是提高补偿电容。不过这个电路会额外引入其它的零极点,调试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Capless LDO

Capless LDO.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加buffer。楼主可以参考论文《An External Capacitor-less Low Drop-Out Regulator with Superior PS ...

好的,谢谢前辈。我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E:
加大电容的同时使用瞬态增强电路,你这个很不好做,感觉电流是从0-15mA变化,变化时间150ps,这么快的速度,普通结构capless做不来的,或者你考虑从用片外电容的结构吧

网友:
一点点看法。楼主的ldo使用了Miller补偿,是想把主极点做在op吗?如果这样的话,受稳定性限制,负载电容必然不会很大。

网友F:
考虑挂片外电容吧,capless有点难。有条件可以试试用NMOS做输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挂片外电容吧,capless有点难。有条件可以试试用NMOS做输出管。

好的,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大电容的同时使用瞬态增强电路,你这个很不好做,感觉电流是从0-15mA变化,变化时间150ps,这么快的速度 ...

嗯嗯,好的。

网友:
你用PMOS作输出功率管,天然就很惨!!换NMOS

网友(2023-09-04):
输出纹波怎么仿真有大佬可以发一下吗

网友(2024-07-17):
输入输出压降越小,负载电流越大,纹波频率越高,输出电容越小,PSRR越低。可以通过提高输入输出压差,增大输出电容和减小负载电流来提高PSRR。如若还不行,可以通过多级LDO电路来实现高的PSRR